折弯长的工件中间变形的问题

楼主(2014-04-13):
我们公司折弯3米长的料.折完成型后整体料呈弧形,求大师指点方法.是不是折长的就会有这种问题,如何避免.在线等.在网上看了一下好像有什么补偿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楼主,您的料是数控折弯机折弯的还是工装手工折弯的?

网友:
又是个自己认为说的很清楚,而听的人却是一脸的模糊。   O(∩_∩)O

有些的是命中已注定,有些的是咎由自取。

网友(点评):
命中注定的是平行;咎由自取是垂直。

网友(点评):
问题本身是抽象了点,可以说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事的家伙才能从这三言两语中知道是怎么回事。从这一点上看,问题最终能否解决,全凭运气了,哈哈~ 大侠教育的对,提问题就应该详细,不然,神仙也帮不了。

网友:
把上下模具换新的。扰度补偿机床有这功能就好了

网友:
以小弟的经验,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在沿整条折弯线上,上模进入下模的深度不一致引起的。
因为通用折弯机的加压方式是在压力板两端加压,即左右各一个压力缸,也就是常规的Y1、Y2轴。但是板料的变形合力是趋向中间的,这就会引起压力板的变形。在不受力情况下,你看上去上模的尖端是一条直线,但是一旦加压,尤其是在材质较硬、折弯长度大、板材厚的情况下,压力板就会变成弧形,虽然这个变形量一般是眼睛看不到的,但是足以对折弯质量造成很大影响,尤其是角度。因为在自由折弯加工中,折弯角度取决于上模进入下模的深度,压力板变形,造成上模进入下模深度不一致,从而影响折弯角度。总的来说是两端角度小于中间部分的角度。
同一折弯线上的角度不一致,就会造成板件成为弧形。
关于如何消除这种影响,简单说一下。现代数控折弯机上一般配有补偿装置,叫做挠度补偿。挠度补偿分自动补偿和手动补偿两种。自动补偿的原理一般是在折弯加工中,当上模进入到下模最深的时候,用小压力缸将下模工作台的中间部分顶起来,使下工作台也变成弧形,用以补偿上压力板的变形。这是应用最广泛也是最简便的一种自动补偿方式,也有很多其它补偿方式。
但是在工作台比较短或者非数控的折弯机上面,就没必要或者无法使用自动补偿装置了。一般用手动补偿,就是在每个装夹上模的夹板上都有一个斜楔滑块,调整这个滑块,可以改变上模的高度,由此也可以改变上模进入下模的深度,达到调整角度的目的。
无论自动还是手动都有其优缺点。
折弯加工中,尤其是折弯长度较大的板件,角度的控制很重要,操作也比较有难度。其实不是难,只是有点麻烦而已。不能用太水货的材料,材质本身也对角度有很大影响。反正就是用质量合格的材料,加上精心操作的工艺,楼主所说的问题是完全可以消除的。

网友(点评):
不考量折弯机本身的问题,就单独材料折弯来说,折弯后会有马鞍状的现象,折弯线越长越明显。。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公司折弯后,R角处高起,与板面不平啊。装配时空间就小了。是槽选的不对吗。0.8的用8的槽。

网友(点评):
回复三皮1680:理论上讲,对于厚度为0.8mm的薄板,常规折弯宜选用开口5~6mm的下模,另外上模的R角也要比较小,一般不宜大于0.2mm吧。但是出现板件折弯后R角高起的现象,除了薄板折弯工艺的自身特性以外,最重要的...

网友(点评):
回复三皮1680:…最重要的是操作工人的手法。因为薄板折弯使用开口小的下模,所以折弯速度非常快。一旦上模下行接触到板料,剩下的折弯过程几乎是瞬间就能完成的,这样的速度,有些操作者很难跟上,再加上薄板弹性…

网友(点评):
回复三皮1680:…薄板弹性好,变形也较容易,所以当折弯过程已经结束的时候,操作者扶持板料翘起还没有达到应该的位置,这样就会造成板料折弯处的R角凸起,尤其是在比较大的板材加工时,这种现象更明显。

网友(点评):
回复三皮1680:解决的方法,减慢折弯机的折弯速度,操作者要多练习,折弯的手法对产品质量也有影响。最好能做到操作者扶持板料能跟板料的正常翘起保持同步。

网友:
折弯机是否经调试?

网友:
钣金工艺,学习中

网友:
上下模使用不当变形了,如果是数控的,可以加点绕度补偿。要求精确的就换模具

网友(2014-06-07):
我们都是用食醋做润滑剂的,酱油没有用过。

网友:
大侠(muratec139)的解说太到位了。模具与材料的关系真的太厉害了。

网友(2014-07-20):
左右移动下位置,再压一遍。

网友(2014-10-20):
应该也把应力变形考虑进去

网友:
长的工件必须要有挠度补偿的,否则做不好的,高档一点的设备现在都是机械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