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阀和压力补偿阀怎样工作实现液压缸的工作状态

楼主(2014-04-13):
原理:压力油通过三通压力补偿器进入比例换向阀,经过节流控制后流入液压缸,通过梭阀将液压缸两腔中较高压的液压油引入三通压力补偿器的弹簧腔,对比例换向阀的前后压力差起补偿作用 当供油压力或负载压力发生变化时,使得比例换向阀前后的压差保持稳定,使流量的调节不受压力变化的干扰。

求问:怎样实现液压缸的上升和下降状态?

补充内容 (2014-4-13 18:16):
http://a1.qpic.cn/psb?/V11uHejQ41UqEM/Aw4e*GoxygZH5IvIGcTeqW0kBO7d0KtN7QLztupJMFo!/c/dOBeKkWjEwAA&bo=PQOAAmADmwIBAGE!&rf=0-18

补充内容 (2014-4-13 18:17):
貌似把上面这个链接全部复制打开可以看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比例换向阀施加信号就可以换向的

知道啊,具体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B:
图片必须上传,现在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必须上传,现在看不到

你好,我这边能看到呀,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现在能看到吗?

网友(点评):
看不到,不要引用互联网图片,必须上传。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以前没上传过图片,现在会了,感谢关注

网友A:
你给比例换向阀施加信号就可以换向的

网友A:
三通压力补偿阀控制比例阀进出口的压差为恒定实现对负载流量,即油缸速度的控制。此处的功能和类似于二通调速阀的功能,只不过是变压力补偿,负载匹配性更好
比例阀根据给的信号极性及大小确定比例阀的工作位置及油液流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通压力补偿阀控制比例阀进出口的压差为恒定实现对负载流量,即油缸速度的控制。此处的功能和类似于二通调 ...

主要想问梭阀怎么工作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