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题目:剪叉式液压升降平台的设计,欢迎指导

楼主(2014-04-13):
马上就要毕业了,毕设题目选的是剪叉式液压升降平台的设计,可不知如何下手。。。希望各位朋友指导一二,比如设计步骤什么的,谢谢

附上结构与参数

网友A:
搜集一下 相关资料,研究现状。 设计任务书有吗? 如果没有,自己会制定任务书吗? 设计思路: 所有的机械设计思路几乎都是一样的。
制定技术方案(机械、液压、电气),力学计算,标准件选型,绘制图纸,整理设计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集一下 相关资料,研究现状。 设计任务书有吗? 如果没有,自己会制定任务书吗? 设计思路: 所有的机械设 ...

谢谢,任务书什么的都已有了,基本结构如附件所示,现在是确定具体参数,比如液压缸是自己设计还是查手册直接选取呢

网友A:
油缸可以查手册 直接选标准油缸就行了,安装方式一定要选好,在选油缸之前 还是要进行力学计算的,包括台面主要构件的材料选型,力学计算校核。液压系统设计是要根据你的设计任务书里的 载荷 和升降速度确定的,液压系统包括油箱,泵、电机、控制阀、油路块,管接头、管子以及其他附件等等。还有操作方式是手动,还是电动等等都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可以查手册 直接选标准油缸就行了,安装方式一定要选好,在选油缸之前 还是要进行力学计算的,包括台面 ...

ok,谢谢指导

网友(2017-09-14):
该机构的传动角如何计算?

网友(2019-11-09):
百度文库搜下双铰接剪叉,挺多资料的

网友(2020-04-20):
。。。。。。。同病相怜

网友:
论坛里面还有沐风网都有资料,这种选题还是比较常见的结构,按部就班来就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