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小技巧 第四期》

楼主(2014-04-13):
我相信每个人在数控车床的卡盘上安装锯齿爪上都有一点问题。1毫米的锯齿很容易对错1个齿,那毛坯的中心就搞砸了。3个卡爪测量起来很麻烦,固定在在行程中部也是。我制作了一些特殊的标尺,上面有着基本的尺寸,贴在卡爪的侧面。这样我就可以一下子就把卡爪安装在准确的位置,对齐所有的锯齿了。费用:5美金外加一些花在雕刻机上的时间。注意在贴上标尺的时候要保持“超级洁净”。此外,请养成每次重装顶爪时,用小钢丝刷刷掉fine jaw serrations的习惯。(这真不知道是什么,抱歉)

图8-16:顶爪用特殊标尺

有时候镗刀杆与机床轴线以及中心线不容易对齐,因为制造商没有提供flats on the tool.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装夹一个“设置块”,用记号笔涂黑他(图8-17)。然后用车刀,沿着刀塔轴划一条0.10.2深度的细线(图8-18)。这条线中心处极其精确,且与刀塔X轴角度对齐。这让我可以旋转镗刀杆,有把握对准切削刃。我用一面镜子,这样我就可以在对齐工具时,从上面看清楚是否贴合这条这线(图8-19)。

图8-17  用设置块的底部朝外然后涂黑

图8-18 沿着刀塔轴线划线

图8-19 对准刀具(注意镜子)

每次用完刀具后,帮你自己一个小忙。褪下机床时,记录一下X轴位移。这会让你下次装夹这把刀的时候更迅速。位移肯定不会完全准确,但是非常接近。如果你好奇的提问了,对,图中的这把车刀装夹在一个铣刀刀柄里。这您可以参考我们的《小技巧第一期》噢

图8-20 记录X轴位移

我给我所有的外圆车刀加了一个止动螺丝,屁股朝向刀塔(图8-21)。这样我就可以在拿掉刀时仍然保持精准的X轴位移(图8-22)。这在我后续的夹持工作中给了极大的回报,因为我保留了X轴位移。

图8-21 止动螺丝

图8-22 保证了精确的X轴位移

如果你的X行程足够,而你遵循它来控制,你可以让主轴反转,来用内圆刀切外圆。(图8-23),来做一个浅的试切。你可以不用测量孔的尺寸就设置位移。在我的机床上我输入负数的X轴位移,因为是向负象限移动的。请确认你的控制元件可以接受负值,并且运行正确。精确计算外径往往比计算孔内径要简单的多。

图8-23 外圆上浅试切

拔出主轴的工序中,最好要有一些主轴衬套。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刚好放进主轴箱里的衬套。(图8-24.这是用普通的现货尺寸的圆管做的。用水切割或者激光切割成盘型。这样你只需要再进行稍许的切削加工即可。把他们仍在你的货架上;下次要使用特殊的衬套尺寸时,一般的工作量已经完成了。切下一片圆管,然后焊接到位即可。(图8-25)经过快速的焊接,你现在有了一个廉价版的主轴衬套来对应你需要的非标尺寸了。

图8-24 简版主轴衬套

8-25 稍微焊接一下完成

下一期开始我会寻找一些中国人写的内容,敬请期待
主要水平太渣,这期感觉翻译问题挺大的,不知道大家看图是否能完全理解

网友:
1.卡盘高速旋转时粘帖的铭牌可能会飞出来的。
2.投点钱搞个模块话刀柄,那换刀时的误差可控制在μ级。比如CAPTO和KM系统。
不过还是鼓励此类技术贴。

PS:那句英文可能是“细小的铁屑粉末”的意思。

网友(点评):
嘻嘻,翻译文章。 这个作者挺节约的,真正的大批量生产,附加值高的产品,我也觉得并没有必要省钱。

网友:
我们安装锯齿形卡爪就是先量出被夹持的外圆大小,用刀具跑到X轴的位置比对一下就安装好了!(假如夹持工件外圆的大小是80mm,刀具跑到X80的位置,慢慢靠近卡盘用爪子比对下就ok了)
现在对没有flats on the tool的圆刀杆对中心是用的目测(学了一招)
主轴衬套这个方法不错以前经常用,用来长轴的Z轴定位!

学习了,很不错!

网友(点评):
好呀!总算有人反馈了~

网友:
1.以前干数车的时候,装软爪是最头疼的事,每次都要数齿数(经常会多一次个或少一个),后来就用高度尺在爪的侧面划线,按尺子的四短一长就方便多了。
2.感觉车刀尾上加止动螺栓装夹时X方向还是会有误差的(个人感觉几丝应该是有的)

网友(点评):
欢迎意见!

网友(2017-04-22):
楼主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