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端面公差

楼主(2014-04-13):
     竞赛的题目,要效率又要精度
      我加工左端面用两把刀,外圆直径49的用外圆刀来控制公差和粗糙度。而端面槽宽度7,上偏差0.05,下偏差0;深度24也有公差,上偏差0,下偏差为-0.05.我选用端面槽刀来加工,对刀X方向碰直径49,但是怎么操作就是无法达到宽度7的公差范围。
      另外一种操作直接用端面槽刀来加工49和端面槽,但是直径49的表面粗糙度1.6就无法达到
      求高手指教,端面槽宽度7的公差如何来控制呢

网友:
我经常做的是螺纹退刀槽底有一个这样的端面槽,用来放密封圈的,只要细心点5丝的公差应该不难

网友A:
这个难做吗?槽的精加工本来就是应该槽刀从两个槽壁进去的,不过这里是从φ49端面进去而已。

网友:
1.6确实不是很好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做吗?槽的精加工本来就是应该槽刀从两个槽壁进去的,不过这里是从φ49端面进去而已。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1.6能保证吗

网友(点评):
精刀时余量不能留太少,0.3~0.5左右吧,如果槽刀刀尖R0.4的话。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还好吧

网友:
径向尺寸可以调整
深度怎么办
切槽刀主切屑刃很难装夹垂直与主轴

网友:
工步问题。你先加工出槽型和49的径向尺寸,在片长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