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驴技穷,求指教

楼主(2014-04-13):
        这是一个内孔,要求是孔径为50H8,光洁度是1.6,通孔长50mm 一半圆弧左偏0.2mm另一半右偏0.2mm(实际图纸是0.025,这里方便观察).此件不能分开加工,材料是锡基轴承合金,易加工,用镗光洁度和精度可以保证的了,就是左右错开就法子,若是直接以左右偏置镗下去的话会出现右下部分和左上部分干涉(绿线为干涉处)
敬请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
这个可不可以用立铣刀精铣  刀偏走轮廓

网友(点评):
立铣刀光洁度没把握,且在两端点处出现干涉(刀具有个半径,图上是折线)

网友(点评):
是折线的话那就就实现不了 会干涉 如果通孔的话 试试慢走丝

网友(点评):
仔细一想 如果折线处要求高的话 线切割也没法 钼丝也有几十丝 还是无法完全加个到位

网友(点评):
能否说一下直角处清根要求

网友(点评):
慢走丝不知怎样,先去了解一下

网友:
1  如CNC机床精度较高  直接用合金立铣刀铣出来
2能不能左右边各镗一刀  然后中间再镗一刀呢

网友(点评):
若左右个镗一次,已经出现干涉且报废。立铣刀光洁度我没把握

网友:
床子好的话直接插补可以达到精度

网友(点评):
那就不用想了

网友:
线切割,用中走丝光洁度高,慢走丝太贵。
先车个整圆的小点的孔,如果可以定制拉刀,那就爽了。

网友(点评):
线切割的光洁度不是很清楚,不过这里的外加工线切割根本就不放心 拉刀是个好想法

网友:
做把拉刀??

网友:
用数控水刀加工

网友(点评):
数控水刀??只听过,没用过

网友(点评):
水刀 和激光切割达不到 精度

网友:
此工件接头处要做成直线折角的话,完全就不考虑在加工中心上做了,那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了,那就只能用成形刀.

网友A:
线切割就可以。

网友(点评):
这边的线切割外加工水的可以

网友:
定做成型刀吧 新人只能胡诌到这了

网友:
镜面火花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就可以。

线切割钼丝直径都0.2的吧?他那个偏差才0.025你怎么割直线?最小半径都不止0.025

网友B:
这是动压轴承。轴瓦如此要求一定是由上下瓦组合而成。

网友(点评):
大侠就是大侠,一语便破

网友(点评):
这才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动压轴承。轴瓦如此要求一定是由上下瓦组合而成。

这把拉刀的形状会不会担心过做不出来吗,拉刀厂怎么做,做成两片拼装起来,没把握

推刀如果长度做成70,或组合样式的刀具到是可以线切割割出来,

工件孔预镗到49.3

网友(点评):
拉刀上什么设备干?只有车铣,台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动压轴承。轴瓦如此要求一定是由上下瓦组合而成。

厉害!
是动压轴瓦,一般是上下剖分的,否则轴怎么进去呢
加工方式不解释了。
2丝半,刮

网友:
慢走丝线切割

加工中心跑轨迹

网友:
量小就慢走丝
量大拉刀

网友(点评):
拉刀有效长度做成70,线切割,中间打孔,组合到刀杆上去,也许行,底孔镗到59.5

网友(点评):
59.7

网友:
铝活,这个光洁度加工中心铣出来没什么问题,就是两圆相交的地方清不了根,不知道楼主有要求没

网友(点评):
没怎么专业铣过铝活

网友:
这个不好玩啊,冼是出不来的,要不就是拉要不就是割。H8快丝不知能不能割得出来,慢丝加工费又贵。。也不知是不是通孔

网友:
成形刀做放心一点吧, 什么刁钻的设计啊。

网友(点评):
10个难加工的问题,一半出现在设计问题上

网友C:
有点疑问:这样的结构,图纸标注直径不合理吧?应该标半径呀

网友(点评):
原图也是这么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疑问:这样的结构,图纸标注直径不合理吧?应该标半径呀

从结构上看,要做到清根,似乎只有拉刀了,不过如果孔中心与结合面的重合度要求比较高,拉刀定心要下功夫了,但是首先图纸得确认好,反正这个直径这样标,个人觉得是没法做的,两个半孔的形状是否是圆弧?尺寸及公差又该是多少?反正孔不可能是圆的,50H8是指孔上下方向?最大或最小对角方向?无法确定呀

网友:
用线切割,就是不知道粗糙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这玩意要求能在0.05的话上快丝,如果必须在这个公差的话上中丝就可以了,价格也就1分多,上慢丝太贵了

网友:
这活 还就真得用的社区俩大神器这线切割了,而且必须慢走丝没有之一,快走没精度,拉刀很容易拉废了,里边夹削 出大沟

网友(点评):
要不就改结构,能出这结构,必须是特殊活,我想你工厂不应该差一个慢丝的钱,

网友:
拉拔?挤压?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个动压轴承嘛,那个角不清角也同样可以正常使用的。
在这里长篇大论还不如去说服那个出图的家伙,改一下结构。

网友:
我不禁要骂了,谁TM设计的奇葩玩意!!!

网友:
拉刀可以

网友:
外圆不用切吗?车铣复合机床如何?

网友(点评):
没这设备,也不太现实

网友(2014-05-26):
用CNC做吧用6000r的都能达到了

网友:
《飘》《飘》《飘》《飘》《飘》《飘》

网友:
车不可能,冼不可能,磨不可能,线割的话,可以清角还说得过去,可以用刨或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