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精密冲床

楼主(2014-04-13):
       高速冲床结构和电气部分设计比较容易,不容易的是怎么保持稳定,这个就需要动一些想法了,常见的是有受力部位是用轴承,简单方便,但是时间长,轴承本身存在间隙了,这对一个高精密的冲床来说,是不可靠的,对高端模具和产品也有影响,所以,如果想做到更好,这个就需要尽量的少用轴承代替轴瓦,但是用轴瓦的时候,很多时候的冲床都是刚架慢速冲床,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如何解决高速和精度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样的高速冲床完全符合现在国外对 “Made in Chian" 的观感。

网友:
这样的设计好吗?

一根螺栓要承受10吨冲击力。

网友(点评):
错了,这个要承受30Ton的力量。

网友(点评):
是你搞错俺的问题,俺不是在说四根拉杆,只要这四根拉杆直径够粗大,30吨力只是小意思。

网友:
等大神出方案。。。

网友(点评):
楼主是在展示他的作品,还要出啥方案?

网友:
见过日本的高速冲床,冲引线框的,一分钟最高可达1000次,平时都是用500次每分

网友(点评):
呵呵,我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冲床的结构。

网友:
国内这些造冲床的厂,用轴瓦代替轴承是出于成本考量吧。

minster 在1980年就推出2000冲次/分 的高速冲压机,也是使用轴瓦在曲柄轴和连杆之间。

Bruderer BSTA 2500 冲速可达750冲次/分。 250吨的冲压机是使用轴承在曲柄轴和连杆之间。

以上两个厂家的做法不同,也都同样颠覆楼主的说法。

网友(点评):
1、其实我要说的就是,为什么国内没有用轴瓦代替轴承做高速冲床,而国外一流的公司往往是用到了轴瓦。 2、bruderer所有的冲床只有在轴承和连杆偏心位置上用一个轴承,但是他们的轴承是选配间隙好的轴承用。

网友(点评):
2、例如选配的轴承间隙有3个丝的间隙,那么到了冲床滑块部分只有一半左右的间隙,这就是设计,这点我还是很佩服国外的技术人员的。

网友(点评):
轴承是选配间隙好的轴承用。 这是啥思维? 这样的方式能保证精度的一致性和互换性吗?

网友:
轴承本身存在间隙了,这对一个高精密的冲床来说,是不可靠的,对高端模具和产品也有影响

请教一下楼主,受力部分(我理解是曲轴和连杆接触的部分)的轴承的间隙,似乎对模具 以及模具生产出来的产品 没什么影响吧。
我这里有不少冲压设备,在这个部分使用的是滚针轴承。
此轴承平均使用寿命12年左右就可能需要更换。之前肯定有了一定的游隙,但我们觉得还OK啊,似乎并没产生其他影响。

网友(点评):
请问贵公司冲压的是什么产品,精度高么?

网友(点评):
当然,我见过80年代国外的高速冲床,到国内现在还可以用的很好。

网友:
轴瓦的正常磨损最多只是导致模具闭合高度的问题,而闭合高度通常是可微调的,正常情况下,通常工厂会针对每套模具都有不同的闭合高度数据记录。 具体微调结构可以参照沈阳 630T 300T。

网友:
轴瓦的正常磨损最多只是导致模具闭合高度的问题,而闭合高度通常是可微调的,正常情况下,通常工厂会针对每套模具都有不同的闭合高度数据记录。 具体微调结构可以参照沈阳 630T 300T。

LIAOYAO -1 鹦鹉哥

网友(点评):
如果长期用冲压一种产品,24小时不间断,效率才高,停机是大忌。

网友:
我承认我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点评):
其实我很想把我设计和想到的完整的现实出来,但是课余时间不够搞细节,请谅解。

网友:
关于下料冲裁机主轴头自动可旋转该怎么实现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
为什么不抄一下国外的高精密冲床

网友(点评):
我只是想表述我知道的原理高速大家。

网友(2015-03-27):
很不错,看起来很好

网友(2017-07-17):
你这双点是低速吧

网友(2018-07-16):
轴瓦间隙更大,单边十几丝,轴承一般控制在2丝以内,而且楼主的轴承座从上往下装是不好的,受力不好,不知道是哪家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