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这种沉孔+螺纹孔的用法

楼主(2014-04-13):
最近看到这种样式的结构,一直以为是不合理,但我见过滑轨上的安装孔就是沉孔+螺纹孔,请问大侠们还知道哪些地方需要这种沉孔+螺纹孔??

网友A:
机床上大多数地方都是这种,用的内六角螺栓。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可能是为了减少螺纹长度。

网友B:
这样比较灵活。
螺丝在上面时用M8,
螺丝在下面时用M10

网友(点评):
说的对头。这种孔结构在气缸上是最常见的,方便你安装采用的方式。

网友C:
这种孔就是两用孔,可以上锁或下锁。

网友:
我们做的出口俄罗斯的发动机上的飞轮上有这种结构  比这要求高  上半部分是销孔

网友D:
额,这种陈口有什么不合理撒,感觉挺好啊,难道没有趁空或者没有螺纹?

网友E:
可以锁两种螺栓。。。不错

网友:
想起来了,气缸上有这种控,可锁两种螺栓。

网友:
有时候是为了方便,有时候是怕干涉,还有好多种可能啊,主要看用再哪的

网友F:
滑轨上用沉孔加螺纹孔估计是为了避免螺钉头部跟滑块干涉的吧?

网友G:
好多地方是为了避免螺钉头部影响人工操作,所以把螺钉埋到零件里面。

网友H:
1.沉孔的作用是使螺栓头埋入零件内部,无超出部分,不影响外观以及,不影响外部结构干涉;
2。有时仅仅是为了给螺栓拧紧找一个平面,
3,还有可能为了弥补零部件的加工精度对装配的影响。

网友:
几乎所有机床的导轨,都是用这样螺纹加沉孔

网友I:
按楼主理解,这样用法比较合理对吧?

网友J:
我的理解: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是用螺纹还是螺纹孔。很显然,M10 的螺纹孔最大也就是穿过M8的(标准)螺栓或螺柱。
很多标准件上都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K:
搞什么啊。滑轨上的沉孔都是配直孔的,内六角螺栓沉下去和滑轨的连接件连接。
上螺纹孔的话,螺栓沉下去和滑轨较上劲了,有什么用啊

网友:
现在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上大多数地方都是这种,用的内六角螺栓。

内六角不会卡死吗?那还怎么紧固??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比较灵活。
螺丝在上面时用M8,
螺丝在下面时用M10

话说一个零件需要这样子吗?一个孔需要两种安装方式??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孔就是两用孔,可以上锁或下锁。

一个零件上需要这么两用的孔吗??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这种陈口有什么不合理撒,感觉挺好啊,难道没有趁空或者没有螺纹?

这是一个径向轴承,一个零件需要两种孔??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锁两种螺栓。。。不错

那它的装配部件上也需要两种样式吗?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滑轨上用沉孔加螺纹孔估计是为了避免螺钉头部跟滑块干涉的吧?

滑轨的安装孔需要自己加工,两种样式可以理解,不过这一个零件也需要这两种孔吗?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多地方是为了避免螺钉头部影响人工操作,所以把螺钉埋到零件里面。

不像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沉孔的作用是使螺栓头埋入零件内部,无超出部分,不影响外观以及,不影响外部结构干涉;
2。有时仅仅是为了给螺栓拧紧找一个平面,
3,还有可能为了弥补零部件的加工精度对装配的影响。

1,里面若用10个另一边怎么紧固??
2,还是不太像
3,装配有其他孔轴配合,与此处螺纹孔关系不大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
恩,两用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楼主理解,这样用法比较合理对吧?

很久以前肯定会是一巴掌拍死,见过导轨上的孔,也就理解了。现在是这么一个零件上的连接孔需要设计且加工成两种样式,觉得很多余,甚是不解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理解: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是用螺纹还是螺纹孔。很显然,M10 的螺纹孔最大也就是穿过M8的(标准)螺栓或螺柱。
很多标准件上都是这样的结构。

这是标准件上可以理解的了,而处于一个零件上也需要两种样式吗?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搞什么啊。滑轨上的沉孔都是配直孔的,内六角螺栓沉下去和滑轨的连接件连接。
上螺纹孔的话,螺栓沉下去和滑轨较上劲了,有什么用啊

导轨是有这样设计,属于两用,可以理解。而在一个零件上也需要两种样式的孔就很不解了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L:
我前天刚用过这种结构,除了方便还可以放松,相当于双螺母,当然沉孔是为了避免干涉或者好看。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微量的调节高度。具体还要看怎么装,什么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前天刚用过这种结构,除了方便还可以放松,相当于双螺母,当然沉孔是为了避免干涉或者好看。还有个好处就 ...

防松这个作用应该是对头的!

网友:
我毕业设计七轴机器人上就用了一大堆这东西

网友(2014-05-26):
这种螺纹我是用在拆零件时吊装的,工作状态也不会多于在外面

网友:
导轨的滑块上很常见啊

网友:
m10的内六角螺栓的帽头外圆直径dk=16mm,14是不可能插进去的这个不能算是为了防止干涉用的沉头孔吧。目前觉得两用孔的说法比较合理些,求正解~~~~~~~~~

网友:
很常见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比较灵活。
螺丝在上面时用M8,
螺丝在下面时用M10

同意

网友(点评):
话说你一个零件还需要从两个方向来安装吗?!这不是滑轨

网友:
这种结构比较新颖

网友M:
太平常了,螺钉从上往下安装时,用M8的;从下往上安装时用M10的,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去 学习了  两种用法~~~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六角不会卡死吗?那还怎么紧固??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

这...,这玩笑开大了,是内六角!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前天刚用过这种结构,除了方便还可以放松,相当于双螺母,当然沉孔是为了避免干涉或者好看。还有个好处就 ...

楼主正解!

网友(2015-03-10):
提高安装的灵活行~~

网友:
这是两用孔,导轨块上常用

网友(点评):
导轨上用的是另一种,单一产品而言,何须多用???

网友:
可以两面安装

网友N:
要把螺帽藏起来就这样用

网友(2016-03-25):
引用 网友C:
这种孔就是两用孔,可以上锁或下锁。

谢谢您的讲解,明白啦

网友:
M8内六角锁紧,M10拆时用的,常见与端盖类的结构中。

网友:
用到这种螺钉的都是因为要求连接强度较大,一般应用于机床,气缸,油压等强度较高的设备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孔就是两用孔,可以上锁或下锁。

这个说法简单准确

网友(2016-06-14):
有时是为了方便拆卸采用这种结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要把螺帽藏起来就这样用

显然不是埋头用的。

网友(2017-04-10):
这个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比较灵活。
螺丝在上面时用M8,
螺丝在下面时用M10

这个不懂啊,不是只有M10的螺纹吗?怎么锁M8的?

网友(点评):
M10的底孔是8.5,用M8刚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太平常了,螺钉从上往下安装时,用M8的;从下往上安装时用M10的,就这么简单

可是没有M8的螺纹啊,怎么锁啊?

网友:
我也见过,也可以做顶丝用

网友:
一般是因为螺钉头对后面的装配零部件又干涩,在不变动螺钉的位置情况下,将螺钉沉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比较灵活。
螺丝在上面时用M8,
螺丝在下面时用M10

正解

网友:
这样很多时候可以避免干涉

网友:
几乎所有的机床导轨都是这种沉头的

网友:
我设计过,作为过孔和拆卸的顶出孔两用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显然不是埋头用的。

显然你想错了,上装M8的螺丝埋头啊,你光看M10的螺纹了。M10的螺纹可以下装用,或者拆卸的时候顶出用。这个设计没有毛病。

网友(2019-10-30):
引用 网友C:
这种孔就是两用孔,可以上锁或下锁。

nice

网友:
锁两种螺栓,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