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器视觉在印刷检测中的应用

楼主(2014-04-13):
前段时间,跟老大开发了台检品机,主要用来对药包、化妆盒的印刷品质进行检测。
机器的成本有很大部分被“检测”——机器视觉这块占用了。
因为不像工业相机,检品机要达到80000张/小时,这么快的速度对相机和检测编程的算法要求较高。有对这方面有了解的大侠么?。

网友A:
80000张/小时,大侠准备用什么相机呢,学习下
我们现在用工业相机加工控机,处理速度一秒十几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00张/小时,大侠准备用什么相机呢,学习下
我们现在用工业相机加工控机,处理速度一秒十几帧。

我这机械上的设计最高速度是80000张/小时,困扰的就是相机的选择。
找了3家,都没把握做这么高的速度。目前选了北京一家(好像是凌云紫光,记不确切了,老大谈的)
我希望最少要做到60000张/小时。

大侠,您的相机从第一次拍照→检测→反馈检测结果 的时间是多少(此时被检测的印刷品(规格450*450)以10m/s的速度从相机下方走过,即每小时80000张)?

网友(点评):
我们的应用在速度方面要求没有您的高,针对一个移动物体拍摄、识别再跟踪。物体移动速度不是很快,2m/s左右,一秒钟内完成拍照识别反馈结果就行。

网友:
一个相机不行装两个啦,交叉拍。同步处理

网友(点评):
因为被检测的物品速度太快了,10m/s。如果用两个相机交叉拍的话相机的切换、软件的计算也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用两个相机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点评):
没办法,高科技一般都不便宜。

网友:
我们用过德国巴斯拉的工业相机  一幅图片拍照和处理在500毫秒之内  再快了  工控机就报错了!

网友(点评):
大侠也是用来检测印刷品的吗

网友:
主要检测缺陷吧?

网友(2014-10-22):
大侠可了解下cognex的In-Sight 系统!  应该能满足你的需要!@hoot6335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