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内螺纹大小

楼主(2014-04-13):
一个大理石工作台,粘镶嵌件,镶嵌件应该是M5的螺纹,当时一时大意,标成M6的。外协加工回来发现错了。现在已经粘好了,不可能把镶嵌件拿下来,重新做一个新的也没有时间了。请问应该怎么改孔?

网友A:
有那种弹簧保护丝套。拧进去,就成M5的了,是标准件,还能起保护作用。

网友(点评):
要重新打孔和用专用的丝攻攻丝。

网友:
问做大理石台面的有什么解决方法。
用M6的不行吗。改制下螺钉可行的话估计方便些

网友B:
改螺钉,还有另一半的螺纹,把另一件的M5空扩成M6。发个设变吧

网友C:
在受力不大的情况下可以选M6转M5的螺套,要是不行的话在不干涉的情况下还是扩孔改成M6的螺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受力不大的情况下可以选M6转M5的螺套,要是不行的话在不干涉的情况下还是扩孔改成M6的螺孔吧

固定导轨的,没法扩孔了,我打算把螺纹孔扩大到M8,然后镶外丝M8内丝M5的镶套,M8螺纹处用环氧树脂粘上,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弹簧保护丝套。拧进去,就成M5的了,是标准件,还能起保护作用。

我用了,不行,可能是我不会用,镶进去后,M5螺钉拧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螺钉,还有另一半的螺纹,把另一件的M5空扩成M6。发个设变吧

大侠,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螺丝是经过大理石 拧到镶嵌件 么?
如果是这样的,在镶嵌件上打个沉头孔,直径稍稍比M5螺母小一些,把M5的螺母砸进去,没问题的,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一个死了一个活的,改活的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