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的带宽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4-04-13):
根据使用条件计算出了带轮的功率和转速度,可以查表选出同步轮的型号。至于小带轮的最小齿数,只要根据安装条件,齿数比额定齿数大即可。但是到带宽就真的搞不清楚。。比如选h型号的,其带宽76.2mm,拉力大概是2100牛。你们一般如何确定带宽的,是经验还是根据强度。。还是根据手册上看也看不明白的系数。谢谢

楼主:
上面的76.2和2100都是额定的,代表h型号标准就这样大,而且76.2mm的带只能承受2100n拉力,超过就会断。但是我转数和功率都是符合h型号的条件,但是拉力我肯定小。。不需要这样的宽带

网友:
GB 有相应的标准,梯形齿同步带额定功率和传动中心距的计算。

楼主:
谢谢朋友。。今天在MISUMI上找到答案的了。。。也很好计算的。。带入公式就可以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