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201真的让我很痛苦啊

楼主(2014-04-14):
刀具一下子就坏了刃和刀尖,钻头钻10的孔钻不下,好像烧钻头那样?求指导!

网友A:
把速度降下来。

网友:
切削参数  先报上来

刀具型号 报上来

设备情况

啥也不说就来抱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速度降下来。

应该是提高转速,高速钻孔,加点醋或酱油

网友B:
低速大进给,,,,,,,,,,高钴钻头,yg刀片,加工处退火。

网友:
个人认为涂层最好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大进给,,,,,,,,,,高钴钻头,yg刀片,加工处退火。

开八百转不快吧!?五厘一刀

网友(点评):
要看你孔大小 决定800转够不够快的。。

网友C:
不锈钢304 70大以内的从来没有用到400转,而且还是车不了多久。用三菱的刀片UE6020还是别的,外形是一样的,就是涂层不一样,你那个转速你知道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304 70大以内的从来没有用到400转,而且还是车不了多久。用三菱的刀片UE6020还是别的,外形是一样的, ...

开那么慢,老板肯定骂死我了

网友:
刀具不行,转速再低也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八百转不快吧!?五厘一刀

10mm钻头转速630,进给应该在60的样子,我用这个参数钻304的材料,深40,磨一次钻头钻2000个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mm钻头转速630,进给应该在60的样子,我用这个参数钻304的材料,深40,磨一次钻头钻2000个件左右

亲,201跟304差别很大的

网友:
不锈刚加工,重点是转速不能快,加冷却液,加工的温度不能高。不然硬化了就更难加工,条件允许的话用好一点的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201跟304差别很大的

试试也无妨啊,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mm钻头转速630,进给应该在60的样子,我用这个参数钻304的材料,深40,磨一次钻头钻2000个件左右

进给也太少了吧,可见你一个孔要加工多久?我16的钻头都比你加工速度快3倍,500件一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进给也太少了吧,可见你一个孔要加工多久?我16的钻头都比你加工速度快3倍,500件一磨

你没有考虑钻头的直径,直径小的强度不够,你16的钻头强度足够。如果用手工打一般10mm36长的工件,钻孔时间是20几秒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考虑钻头的直径,直径小的强度不够,你16的钻头强度足够。如果用手工打一般10mm36长的工件,钻孔时 ...

你说的没错,我的是机器打的,可能我没理解你说的“速度为60那样子”意思。如果F为60那岂不是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