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的背面竟然有点翻出来了。

楼主(2014-04-14):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钻孔的背面,翻出一点出来,又刺手感。
我的材料是铝合金,孔是2.6毫米的。
请问是应该下刀慢点呢,还是怎么回事?
感谢你的指教

网友A:
少有的毛刺 是正常的,你在用大点的钻头,如果是2.6的孔,你用6,7个的钻头,手轻轻钻一下,倒个角就好了。但是如果毛刺太大,基本上是钻头不锋利的原因! 干铝制品,你去五金店,卖刀片的等地方,找找倒角器,专门倒角的,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有的毛刺 是正常的,你在用大点的钻头,如果是2.6的孔,你用6,7个的钻头,手轻轻钻一下,倒个角就好了。但 ...

谢谢你的指教
请问,这个倒角器是机用的还是手用的?
机用的就不划算了,多道工序,工件还要翻面。

网友(点评):
必须的!手用

网友(点评):
给你附个图,在上边了

网友(点评):
图上的是去毛刺的,有另一种专门倒角的,就是头部不一样像单刃的中心钻的样子

网友:
2楼的刮刀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有的毛刺 是正常的,你在用大点的钻头,如果是2.6的孔,你用6,7个的钻头,手轻轻钻一下,倒个角就好了。但 ...

我的孔只有2.6毫米,这么大的插不进去吧,
我有钻头试过,只有可以做,但更难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孔只有2.6毫米,这么大的插不进去吧,
我有钻头试过,只有可以做,但更难看了‘

钻头用好一样,倒角的钻头 要油石背一背,好吧!!我在附个图看见没,这是专业  孔  倒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用好一样,倒角的钻头 要油石背一背,好吧!!我在附个图看见没,这是专业  孔  倒角的!

感谢感谢,非常有用,我买去。

网友:
我觉得跟进给的速度有关系,你是否有试下速度慢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
请问,这个倒角器是机用的还是手用的?
机用的就不划算了,多道工序,工件还要翻面。

手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