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平衡阀何时选用?

楼主(2014-04-14):
在液压起重设备中 ,为什么当减速机为涡轮蜗杆时不需要平衡阀控制,当减速机为齿轮减速机时,则需平衡阀控制。/ i% K* ?& y) \4 E* F

网友:
我认为是这样:蜗轮蜗杆减速机受其结构影响,惯性较小,即蜗杆失去驱动力后,蜗轮蜗杆会迅速迅速减速至停止。而齿轮减速机是两个或多个齿轮啮合传动,惯性较大,即主动轮失去动力后,从动轮在惯性作用下也许会旋转较长时间,为了保证齿轮减速机平稳运行,才加平衡阀。当然平衡阀在这里还有过载保护功能。

网友:
涡轮蜗杆有自锁功能的

网友:
涡轮涡杆有自锁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