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洗衣机正反转,纯机械机构!

楼主(2014-04-14):
我最近做一个脚踏车洗衣机的设计,求指导下如何实现洗衣机末端的正反转,能自己正反转,纯机械机构最好,谢谢!

网友:
见过驴推磨么?你把那驴做成脚踏车,那磨做成洗衣机,想怎么转就怎么转。

网友A:
后面的齿轮传动中多加一个齿轮就反转啦,不过也要类似换档的拨杆机构

网友:
那不就是手动挡汽车

网友:
机械的结构 就是加个齿轮就换向了

网友:
可以安装一个行程开关,行程开关控制能够双向旋转的摩擦片。

网友:
加一个惰轮就反转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怎么用机械结构实现加一个惰轮呢?
我觉得凸轮应该可以的
像小区门口砸鞋老大爷用的那个平面凸轮就特别的经典

网友B:
是要调节后反过来转还是就正反转交替???

网友C:
你这是干什么呢?这个机构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做出来了,还获得了辽宁省机械设计大赛二等奖呢 而且申请了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干什么呢?这个机构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做出来了,还获得了辽宁省机械设计大赛二等奖呢 而且申请了专利

做一个自发电洗衣机的设备,满足在纯手动的条件能够正反转实现洗衣,还有在蓄能好之后能带动电机驱动。

网友(点评):
我们当时也是这个想法,基本和你的想法一样,但是因为时间和资金的原因,后面的发电和带动电机驱动没有做,但是这个方案当时已经出来了 绝对是可以做到的,你自己想想吧,估计你也是一个大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调节后反过来转还是就正反转交替???

就是实现洗衣机正反转的功能,正反转交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齿轮传动中多加一个齿轮就反转啦,不过也要类似换档的拨杆机构

但这种没法让它交替正反转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一个自发电洗衣机的设备,满足在纯手动的条件能够正反转实现洗衣,还有在蓄能好之后能带动电机驱动。

那师兄在洗衣机的正反转这块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一个曲柄,一个齿条,一个齿轮

网友:
刚好看到一个这样的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