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8b20知识

楼主(2014-04-14):
本人目前做的一个设计里需要用到温度传感器配合单片机控制,老师建议ds18b20,因为是数字式的,不存在A/D转换,但其温度测量范围最高只到125℃,而机器加工环境检测温度在250℃左右,请问有没有办法扩展测温范围,或者选用别的数字温度传感器?

网友:
工厂里的应用吗?买个欧姆龙的E5CZ系列的温控器,然后选个热电偶.设多少温度,自己到时候就加上去了.有目标值,有当前值,有ON OFF控制,有PID控制,貌似高级一点的系列里,还带通信的.232还是485的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