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焊接起焊和息弧后各有2秒左右停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14):
焊接机器人在靠近工件准备起焊前会有2秒左右停顿之后再起弧,息弧后也会在停顿2秒左右枪头再离开,是什么原因呢,想把这个时间去掉,是不是机器人与焊机之间连接使用数模转换板导致信号有延迟的原因?

网友:
不是,这是填弧坑功能,如果按照示教的路程走,那么在开始跟结束的地方焊缝会出现塌陷的情况,焊缝不饱满,所以在开始及停止的时候会有一点停顿的时间,但一般不会是两秒这么长,两秒的话会出现堆焊了,这个时间是可以设置的,一般是零点几秒就行了.

网友A:
这个是机器人焊接的工艺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机器人焊接的工艺问题啦.

是的,这个时间调整的话是在哪里可以改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时间调整的话是在哪里可以改正

你用的是什么机器人什么焊机,在机器人示教盒里是有这个时间可以调的.另外有些焊机上也有这个填弧坑功能也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机器人什么焊机,在机器人示教盒里是有这个时间可以调的.另外有些焊机上也有这个填弧坑功能也 ...

广数的机器人,松下的焊机,没有找到这样的设置点。。。

网友:
应该可以的,看一下说明书,找不到的话就找电话找技术服务就行啦.

网友B:
这个可以设置的,电话问问售后,不过我觉得你们自己应该也会用示教来编程吧,如果厂家培训过了你还不会,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设置的,电话问问售后,不过我觉得你们自己应该也会用示教来编程吧,如果厂家培训过了你还不会,说 ...

厂家找过了,问题已解决,直接从I/O端接出控制焊接起弧收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