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肉解冻机的原理和设计 ,请教

楼主(2014-04-14):
rt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8-04-09):
华誉澳洲牛肉冻肉解冻机
牛肉冻肉解冻机适用于牛肉等冷藏肉的解冻,利用低温环境保证产品质量和高湿环境,配套风速调节,融入先进的控制技术和数据采集技术,使冻品达到解冻目的的一种技术。整个解冻过程中,根据产品温度不断调节库内温度,使其保持在0~16℃,在此温度范围内,胴体表面形成霜膜,细菌无法繁殖,从而无法造成胴体表面氧化变质;细胞缓慢解冻不破裂,其内的营养物质不会流失,解冻后产品营养价值不会被破坏。因此,解冻结束后,胴体表面颜色鲜亮,肉品颜色与口感得以恢复。低温高湿解冻通过增加细小水分子提高库内湿度,使库内环境湿度超过产品湿度。
牛肉冻肉解冻机优势:
1、解冻过程可阶段性控制
2、保持产品原有色泽
3、失水率低、小的蛋白质流失
4、产品解冻快速均匀、能耗低
5、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6、单位面积使用率高
7、设备可做冷藏保鲜使用
8、可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做
9.设备可以用作冷藏间,设备一个主要的优势就是制冷系统与解冻过程的一体性衔接。解冻过程之后,该系统开始进入冷藏阶段,产品继续保持一致的温度,房间在设定需要的程序后可以当正常的储藏室使用.
10.根据不同的肉质,不同重量的肉块及肉类品种设定不同的程序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