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内径系列的轴承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4-04-14):
比如本人选择一个圆锥轴承,内径是180,但轴承的外径有250的,有280的,有300的,320的, 我应该选择哪种外径呢,有何选择依据。。  轴承承受的轴向负载约1.3吨,转速为70转/min

网友:
一个圆锥轴承轴向负载约1.3吨,

未查核资料就直接给建议,就选 250的

网友:
1.  外径不同,承载能力不同;
2. 外径还取决于周边零件的要求,如轴承座等。

网友(点评):
内径180 的圆锥轴承轴向负载约 13KN , 转速70转/min。 肯定要选小外径的咯,便宜嘛!其实用深沟球轴承都嘛能满足工况且成本更低。

网友:
随便选,负载这小,转速这低

网友:
我只能说我很佩服不查资料就能选出来的人。经验多啊。经验不足的还是查资料先。

网友:
内径180的,外径有250、280、320的,FAG对应的型号有32936、32036X、30236A、32236A,这些型号都能满足参数要求。根据市场情况,如果外径尺寸可以随选的话,建议用32036X的,一是市场货源充足,二是价格相对便宜。如果考虑降低成本,日本品牌满足要求,如果进一步要求降低成本,用国产的也未尝不可,只是使用寿命有一定的差距。选择型号,在考虑外形尺寸的同时,如能兼顾轴承的市场情况的话最佳。32036的外径是280,虽然比32936的外径250大,但价格不一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