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M3螺丝

楼主(2014-04-14):
拆卸M3螺丝,上过243乐泰螺纹胶,如果用热风枪吹过,还拆不下螺丝,用什么方法可以拆卸这螺丝?

网友:
用天耐水泡一段时间(可以用棉签棒引),再去拆。

网友(点评):
天耐水是什么东西,百度没查到。

网友(点评):
是天那水,就是香蕉水。

网友:
那么点点的螺丝,胶的破坏扭矩怕是大于螺丝的抗扭极限了,什么部位的能发张图么?
是要螺丝完好还是要母体完好?
加热的同时震动一下怎么样?

网友(点评):
当然是母体完好,图就是一个盖板压着轴承,盖板上面锁4个M3螺丝,很简单

网友(点评):
但就是有时候,吹了热风枪还是很难拆卸。

网友:
边吹一边敲打试试

网友(点评):
试了没有用

网友:
增加力矩试试

网友:
用火烧一下试下

网友:
是为了想把轴承拆出来吧
那么就用2.5的钻头直接钻掉吧,完了再用丝锥过一下,处理好的话应该还可以用,
表面挫平,样冲打眼,不然钻偏了可就废大发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问厂家。他们对胶物性的认识比我们深,也许有解决办法。

网友:
这么小的螺丝,出天拿水浸泡外,看来也之能用钻了!

网友:
安装的时候为什么不用中低强度螺纹胶呢。

网友(点评):
生产需要,拆卸也是无奈之举,为以后的设计变更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