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14):
如图所示,连接换向阀与马达的高压软管为19通径4层钢丝,换向阀下侧口接一三通再变径接6通径4层钢丝800mm长高压软管,但接下来通过一个三通接头接6通径1层钢丝的管子连接压力表,马达工作压力为25MPa,6通径1层钢丝承受不了这么高的压力,但实际中这么用目前也没事。本人是新手,想请教诸位此处用6通径1层钢丝的管子是否合适?有必要换成4层钢丝的管子吗?谢谢!

网友:
首先确认是正规厂家出的管子,6mm通径一层钢丝的油管耐压值在26MPA左右,应用在25MPA的情况下安全余量较小,建议换两层的。

网友:
查样本,25MPA属于高压管,凑合不得。目前没事不代表今后没事。很危险~~~

网友:
还是加点吧,这样保险,液压系统出事故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网友:
小管子耐压值比大通径管子高得多,不放心就查下手册看耐压值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管子上不是有压力、孔径、线层标号吗?

网友A:
这是凑合着用。保险情况需换成2层的。另外楼主有个问题要清楚,管径越大,耐同样压力时比管径小的需要的层数就越多。

网友:
钢丝层数和压力不是完全的正比例,一般同一种管子钢丝层数越多耐压越高,但一层的管子也有四十多兆帕的,这个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凑合着用。保险情况需换成2层的。另外楼主有个问题要清楚,管径越大,耐同样压力时比管径小的需要的层数 ...

谢谢。这一点我知道。

网友(2017-02-04):
接压力表用的话一般来说最好不要用软管吧,可以的话还是建议使用钢管,3米的管子,也是蛮长的,还是钢管性价比更高些。当然一定选软管的话楼上的建议都说到了,就不多说了

网友(2017-03-17):
标准测压软管都是3mm的,如果用标准6通径软管的话还是建议2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