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滑台滑台的设计

楼主(2014-04-14):
最近在搞毕业设计,齿轮齿条滑台不知道滑台的内部结构啊!网上搜到的都是表面能看到的的,滑台内部机构是什么样子呢(貌似很简单,就是一直想不明白)?已经被卡了好几天了啊啊!求各位高手们不吝赐教!如果有图片或者三维图可以发我邮箱吗?先提前谢啦,544630563@qq.com

网友:
为什么要用齿轮齿条滑台的方式来设计呢,一般都用同步带,齿轮齿条有间隙,影响稳定性

网友A:
滑台内部么,你想象一下火车轮子在铁轨上面行走,把轮子换成齿轮,把铁轨换成齿条就行了。电机轴通过联轴器带着齿轮转动,齿轮轴两端有轴承支撑,齿轮与齿条啮合,滑台两端有光轴导向。外形就像楼主看到的那些图片。仅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台内部么,你想象一下火车轮子在铁轨上面行走,把轮子换成齿轮,把铁轨换成齿条就行了。电机轴通过联轴器 ...

谢谢!还有锁紧机构神马的吧,所以想看看滑台的结构,自己凭空想象不到,你有资料能发我一份吗?开燕尾槽的那种,万分感谢!

网友:
直线导轨承重  齿轮齿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