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轴套使用公差问题

楼主(2014-04-14):
各位前辈,小弟在设计atc换刀装置的时候,遇到个问题,就是需要去限制一跟轴的XY方向的移动,却又要保持轴的旋转及z轴移动。小弟想要用DU轴套来解决。但却又怕撞上后与轴得间隙太大。想请问,如果要在组装上后无间隙下使用du,那么装du的恐的攻差要取多少,谢谢。

网友A:
兄弟,我说几个问题,你解答一下,咱们再探讨下一步。
①你说的“限制一跟轴的XY方向的移动”,怎么理解,xy方向是哪个方向,面如何指方向。
②“想要用DU轴套来解决。但却又怕撞上后与轴得间隙太大” 撞上,怎么理解,不明白。
③“无间隙使用”,无间隙使用有很多种 比如H7/g6 H7/f6 H7/e6 你怎么选?还有外界条件如何?
④atc 是什么东西。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它的工况。

希望提问题拿出诚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说几个问题,你解答一下,咱们再探讨下一步。
①你说的“限制一跟轴的XY方向的移动”,怎么理解, ...

1.限制一跟轴的XY方向的移动--这跟轴是直立的,我要限制他的水平方向xy移动
2.撞上---打错字,是"装上"
3.间隙小于0.01mm,(比如H7/g6 H7/f6 H7/e6 你怎么选)<--可以一一解答吗?
外界条件-->无油无润滑无切削液,在一凸轮箱内
4.atc换刀装置-->CNC的自动换刀装置(刀臂式换刀)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不是太懂CNC换刀的具体结构。但是公差的选取还是有标准跟经验可循的。以下两个网址供参考:

http://soft.ddooo.com/uuauth/gcphcx_43249.rar?0b3b8c11361ea0cb490c31893ddb3626.rar
上面这个为公差表的软件,把你的轴配合尺寸输入进去。可以查出对应的公差,就可以选相应的配合等级了。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iqCvt4VNbhGdhfjRSIVZAq-BspS-QDj-4EZq7TQq40l78qDOzAxbwDho8RXVAvLeAyhR4ljmAxiCjOQQu32Uq
根据你的描述,请考虑是否IT4级精度就够了。
另外,请考虑形位公差及表面粗糙度对装配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不是太懂CNC换刀的具体结构。但是公差的选取还是有标准跟经验可循的。以下两个网址供参考:
 ...

首先,谢谢大大解答。其次还右下列疑惑求解,恳请解疑。
1:轴孔取过渡配合,孔公差H4:轴公差js3不知使否可以。
2:若采偏心轴,则形状公差中的定位公差大概要给多少。(0.05mm or 0.001mm)
3:我见过有用DU时,把轴拿去电镀,用以增加表面光滑,不知是否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