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外圆螺纹要注意什么,螺纹顶部是尖的还是平的?

楼主(2014-04-14):
有2个零件,锤杆和锤块,螺纹连接,螺纹M14X30,当锤块装到锤杆上时很轻松,但卸下来来时,不好卸,卡卡的,而且卸下来之后,螺纹处有毛刺。所以我怀疑装锤块的时候,把螺纹拉伤了,然后再要卸的话,就不容易卸了。

我想请教下,车外圆螺纹的时候,有哪几点是需要注意的,螺纹顶部是尖的还是平的?

网友:
外螺纹在标准几何上,大径是有点平的。加工的时候外圆稍微小一点,卡且出来有毛刺,若无使用,可能是牙型角有偏差,附带一图,且请细看

网友:
有这样的事啊?装上去没问题拆下来应该也没问题啊?你是不是装上去后使用过,敲过东西导致变型了?就算你牙型角不对,大径中径小径都不标准,只要你轻松的装上去了就没问题了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按理说能装就应该能卸呀?单从加工的方面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管他平的还是尖的。你这个螺纹角度60度,深度1.0825P,外径差的不多都不该出现这些问题的。

网友:
牙顶是平的,估计是装的时候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