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角气缸

楼主(2014-04-14):
有谁用过亚德客的这款转角气缸,类似于压紧气缸,我想问的是在杆旋转到位时就是压紧的,还是到位后会继续垂直下移1段距离再压紧的

网友:
有下压行程,你看样本有介绍的

网友(点评):
样本上没看到说明啊

网友:
看参数
旋转行程+压紧行程F2

网友:
一边转一边下压 我见过

网友:
呵呵。。。又偷懒,亚德克官网上搜的,你定购的时候就需标明夹紧行程。旋转行程跟你缸径有关,缸径定了,旋转行程就定了。

网友:
边旋转边下压,。。。

楼主:
有点糊涂了啊,有说有垂直下压行程,有说边转边下压

网友:
边转边下 然后再下一段距离

网友:
顶8楼,这种行程包含两部分:旋转行程和夹紧行程。
旋转行程是旋转固定角度(一般是90度)上下的距离。
夹紧行程是旋转到位后上下可移动的距离。
注意在旋转过程中不得与产品接触

网友:
LZ 4楼说的对啊

网友:
你让亚德客寄一本产品手册给你,上面有详细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