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粉制动器,请教

楼主(2014-04-14):
大家谁有磁粉制动器的参数?FZ-0.5,FZ-0.6都可以最好是0.5的。要一个详细的数据,电流转矩曲线,以及几个数据点(要用matlab拟合出来一个公式,所以需要数据点),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多谢!!

网友:
我这里没有你那么小的。最小的都是2.5公斤的。。。

网友A:
0.5是NM吗?
我没见过这么小的。。倒是见过2NM的磁滞测功机

网友B:
经常用这种东西,但参数就只有这些,希望能用上。

网友B:
找到三菱的磁粉制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是NM吗?
 我没见过这么小的。。倒是见过2NM的磁滞测功机

是的,n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用这种东西,但参数就只有这些,希望能用上。

多谢,我想要一些数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三菱的磁粉制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