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外圆磨床大问题

楼主(2014-04-14):
各位老师我有一事请教:M1432C*1500新的外圆磨床,砂轮直径500MM,工件是直径68MM+-0.005的普通碳结钢,长度350MM。要求粗糙度0.8。请问:工件转速每分钟90可以吗?工作台行程的速度大概每分钟走多少厘米?我现在磨的工件外径无论精磨时间长短总是有螺旋线。现在工作台的速度大概是每分钟80厘米。如果工作台速度大概是40----50厘米的时候就没有螺旋线了,可是效率太低了。请大家赐教,我该怎么办?

网友:
同样遇到过此类问题,而且慢走刀也是有螺旋纹,只有一侧下火花(中空轴)。

网友A:
砂轮修整不锐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修整不锐利

鉻刚玉,60粒度,L级,砂轮修已经很锋利了,还是不行啊。各种方法都实验了啊。

网友:
工件转速慢点试试~!先横向粗磨在纵向精磨~!

网友(2014-05-21):
5楼正解,还有就是在修整砂轮的时候,记得把两边修整出5MM*0.05MM的倒角,这样就不会有你说的情况出现了

网友:
你打表看看是不是导轨有间隙了,导致反向走刀时惯性太大出现吃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