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叶窗该如何标注

楼主(2014-04-14):
冲压式百叶窗该如何标注?

网友:
这个没标准可言,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通风散热量选一个允许范围

网友A(2014-05-29):
路过,顺便问一下百叶窗有没有尺寸规格方面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顺便问一下百叶窗有没有尺寸规格方面的标准?

百叶窗一般是建筑标准,可以参考。这个东西灵活用,只要有磨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