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E5.0怎么导出CAD图?

楼主(2014-04-14):
  如题。Pro/E4.0可以以dwg.的格式导出CAD图,但是5.0在导图时没有这个选项,请问坛中的各位大侠,5.0导CAD图应该另存为哪种格式呢?

网友:
软件可能有问题,我用过就没事。。

网友:
也可以导DXF格式,一样的

网友:
一般都是先保存成DXF

网友:
proe工程图绘制好后,将基准平面,坐标系全部不显示。文件--保存副本--文件类型选为dwg格式即可。我都是在proe中绘制三维图,然后全部导到CAD中,修改线形,标注尺寸。

网友(2015-04-21):
另存为DWG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