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的CO630A,电机是三相的怎么用单相电源?

楼主(2014-04-14):
还不太熟悉这个床,只是看到主轴通孔38不错,而且最大加工长度有580mm,车床成色比较新价格也不贵正合用就买下了。运回家才发现,电机是三相的,家里哪有三相电源?一下就傻眼了,呵呵。有人介绍买个单相进三相出的变频器接上就可以用,于是就考虑买个这样的变频器。但问题又来了。。。特请教前辈们:

电机是1.1KW三相380V 50HZ异步电机,我考虑买个1.5KW的单相220V进三相220V出,把电机入线Y接法改为三角接法。但是。。。设计到一半卡住了:变频器怎么接电源?它的入线只有L端和N端。车床上供给电机的是三条三相线呢。

接着,车床电源插头怎么接家庭电插座?这些都需要改吧?这个车床还有什么别的地方用电?我是否可以直接把其内部所有线路都给掐了,直接用开关接单相输入,然后开关输出单相的火线和零线,接变频器,这样就OK了?前辈们救救我吧。

网友:
就是按你的方法接,,没错的。

网友:
变频器就是进2出3的线,没什么问题

楼主:
比较痛苦的问题是:变频器接在车床开关之前还是接在开关之后?据说变频器和电机之间是不能有开关的,那么就应该接在车床开关之后。。。这下问题就来了,车床怎么接单相单相电源?它本来是有四条线的进入。。。彻底晕了

网友:
真是搞不懂你,这么简单的问题晕那么多次,以后车东西你不是要晕死啦。变频器的接法网上搜搜一大堆,而且你拿到变频器,入段两线接220,出段三线接电机,和你车床上的开关没有任何关系,变频器控制开关机和速度,这回ok了吧

楼主(2014-08-28):
引用 网友A:

呵呵,您别生气啊。一种知识或技能对你很熟悉,对别人而言就不会同样熟悉的,所以才一而再地请教呢。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