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压缩机气阀漏气用什么设备加工?

楼主(2014-04-14):
请问各位师傅压缩机气阀漏气用什么设备加工?

网友:
这个气阀是不是上下两片,活塞式压缩机吗?

楼主:
你好,劳尔jet 。是的,是上下两片。活塞式的,你干过吗。我这没有数控车床,用普车很难控制斜面角度尺寸。
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没做过,我们以前用的是比较小的阀门气片,你这个应该是比较的压缩机,多少匹的,气缸直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