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设计一丝杆,希望可实现两种模式驱动,什么结构好

楼主(2014-04-14):
现设计一丝杆,希望可实现两种模式驱动,即手轮转动和申电机驱动,丝杆可正反转。请问用什么结构实现好?离合器可以吗?如果可以应该用何种离合器?谢谢。

网友A:
参考电动车库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动车库门

有图说明吗

网友:
丝杆2头分别装电机和手轮   要装一头的话 你看下数控车床上面的 电机转动时吧手轮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B:
或者加滑动块,要使用的接上,不用的放开。

网友:
去看看铣床工作台的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加滑动块,要使用的接上,不用的放开。

最开始就是这个想法,不知怎么说来说去,把这个又给忘记了,简单实用

网友:
直接用快走丝上的走锥度机构

网友:
往复丝杆 不用电机控制方向。

往复丝杆

往复丝杆
多头丝杆 是这样的,大导程丝杆

多头丝杆

多头丝杆

多头丝杠的特点

多头丝杠的特点

网友:
拨叉结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