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真正对做设备有多大的用处?

楼主(2014-04-14):
仿真真正对做设备有多大的用处?假如用心学的话,学到一个什么程度算合适?

补充内容 (2014-4-15 21:59):
是做机械运动仿真,当然其中涉及一些运动学参数(阻尼、速度、加速度,运动轨迹,结果模拟等),对于强度方面有应力仿真(暂时正在学习ansys)。主要的问题是,这些东西运用到实际中,对设计的帮助有多大的作用?

网友:
仿真可以提前知道运动轨迹,能检查是否干涉!除非是高级仿真否则与实际效果差很多!至于学到什么地步,一般传动的方式都可以学!

网友:
我觉得仿真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仿真 就是模拟啦,有很大的用处,干涉检验,整机效果,等等,各零件间的装配关系。 仿真涉及面太多了,但仿真毕竟是仿真,离实际的东西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看你做什么设备咯,运动轨迹直来直去的基本不用仿真的。如果设备运动轨迹复杂还有点用

网友(点评):
非直线运动,想像不出来时,大概要用

网友:
还是有点用的,复杂点的动作可以给电控看,这样编程就容易多了

网友:
哪方面的仿真啊,机械传动还是,液压和电路,我们数控编程也叫仿真模拟!

网友(点评):
机械运动的仿真

网友:
同楼主所问。。。液压方面的仿真有多大用?

网友:
关键是何种设备,仿真水平!

网友:
仿真毕竟只是仿,离实际的动作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但是也可以避免很多简单的配合啊,干涉之类的问题。有作用

网友:
想一下,如果新产品的研制,在做完许多自己公司设计零件,还要有很多采购件,把这些东东装配在一起,出问题 是100%的,只是问题多少罢了,而仿真却是可以,在未动之前,就做好,发现里边,或简单,或致命的问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不是万能的,且做,且实验吧!

网友(点评):
嗯,知道了

网友:
仿真可以检测一下设计思路,运动机构的合理性。

网友(2014-06-21):
结构复杂.运动轨迹错位的很有必要.便于我们检验计算的是否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