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4-15):
cad输出打印时有“Autodesk教育版产品制作“标记如何去除?求好点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重新装个破解版的

网友:
有个屏蔽软件,搜索之

楼主:
哪个屏蔽软件?EPS 试了,貌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个破解版的

就用的破解版的.以前没有打印出现cad教育制作的戳记,后来拷了一个外来的dwg文件,从此所有文件都有了,去都去不掉。

网友:
转成DXF格式 用CAD打开后打印

楼主:
按楼上的方法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