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线精轧机油膜轴承油乳化问题

楼主(2014-04-15):
        我公司选用了美孚525油膜轴承油,由于两条线是分两次投产,所以润滑油也是分两批到货,第一批润滑油使用一直正常,即使出现进水现象也很快能够分离出来,油品未出现问题同新油外观一样,但是第二批润滑油使用时油品进水后乳化想想严重,而且静止后油品仍呈现乳白色,直接影响了对进水情况的判断。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否是润滑油的质量问题?

刚刚进行油水混合后的油

静止一天后的情况

静止10天后的油膜轴承油和新油对比

网友A:
核心问题还是进水,不进水就没事儿,

另外,乳化与进水量、温度、速度还有关心,高温,高速会加剧乳化过程,你注意这个,

假如其它条件一样,进水量一样,温度一样,两条线乳化完全不同,就在油品质量了,不会有其它问题,

网友(点评):
老师很厚道说的很含蓄,基本上可以判定新乳化油品有掺假,要查新油品的表面活性剂的质量与比率。

网友(点评):
线材玩过不少,算是点经验吧,国内大钢厂,都是由‘总代’直接供货,不会在市场去‘抓货的’,国内油品市场,鱼龙混杂,

网友(点评):
现在流行10桶油8桶假。之前bp的代理奸商卖假油给黄石的厂子。直接进局子了。钢厂也吓死了。找第三方验油。

网友(点评):
监测假油很简单的。把真油的红外光谱数据录入。作为模板。和之后买的油。对比分析。曲线吻合。就是真油。假油的曲线完全是背离的。但是设备也贵。手持式的35w人民币一个。在全世界海军上大量的应用。

网友(点评):
大型钢厂,油买回来都不直接用,有实验室先检测,一般不会出问题,小厂子才胡乱买油,买来就用,

网友:
假油,,,今天到津市那边有个车桥厂用了假油,30几万打水漂,还耽误了生产。我笑对经销商说机会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心问题还是进水,不进水就没事儿,

另外,乳化与进水量、温度、速度还有关心,高温,高速会加剧乳化过 ...

我们的油是直接从美孚代理商那里买的,现场两条线的使用环境是完全一样,油温、油压、设备转速也是一样,我们把问题反馈给美孚公司,据他们化验也说油品质量没问题,可是同一种产品完全两种变现

网友(点评):
假如你完全信赖油品质量,那就一个可能性,就是两条线进水量是完全不同的,乳化这条线,进水量很大,

网友:
@2266998
假如你完全信赖油品质量,那就一个可能性,就是两条线进水量是完全不同的,乳化这条线,进水量很大,

请教 老师,是否因进水量很大时油水乳状液受剪切流影响从而导致分散,

对照在2#的点评和4#楼主的回复,俺还是不够沉稳,自己⊙﹏⊙b汗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266998请教 老师,是否因进水量很大时油水乳状液受剪切流影响从而导致分散,

对照在2#的点评和4#楼主 ...

大虾,是这么回事,

高线精轧机有一个密封盘,是不锈钢上面喷涂铬氧化物的高耐磨材料,当轧辊轴进水以后,水与油膜轴承的油混合后,有可能进入高速旋转状态,也可能被齿轮所挤压,这种挤压与剪切捏合的作用,可以加速油品乳化,这也是一种精轧机能遇到的问题,

但这种问题,首先还是看油品,油品没有问题,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我玩轧机年头太多了,啥都经历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油是直接从美孚代理商那里买的,现场两条线的使用环境是完全一样,油温、油压、设备转速也是一样, ...

两条线进水量差别不大,油品正常的那条线也经常进水,但是进水后能够很快恢复成正常油品颜色,而出问题的线即使近了少量的水也不能恢复正常,而且我拍的照片是用新油做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66998请教 老师,是否因进水量很大时油水乳状液受剪切流影响从而导致分散,

对照在2#的点评和4#楼主 ...

不会,我用新油做的实验也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虾,是这么回事,

高线精轧机有一个密封盘,是不锈钢上面喷涂铬氧化物的高耐磨材料,当轧辊轴进水以 ...

谢谢指点,不过我用新油做实验对比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我玩轧机的年头很长了,绝不可能有‘神秘论’,我也不相信有,设备就是设备,油就是油,我设计过这种轧机,没有见过那个是完全不能解释的,也不会有神秘现象,或者油有问题,或者水有问题,或者是高速乳化,

网友(点评):
类似这个问题,假如在现场,不超过30分钟,一定可以解决的,冶金行业,没有什么现象,毕竟国内轧机非常多,有引进的,有自己造的,多数我都见过,

网友(2014-12-16):
油膜轴承润滑油进水后乳化,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如果你们进货渠道正规,应该讲,这批油的品质是正常的。当今世界上任何一种矿物油调配的油膜轴承,都是这样的。你不要听石油公司的销售忽悠,不要听他们说他们的油怎么怎么的好。本人对油膜轴承油实际应用有比较全面的研究。我用一些技术数据来给你解释一下,比如:首先从抗乳化性能这个指标来分析,轴承油的抗乳化性能(分水能力)的实验室标准[1]
轴承油抗乳化性能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可参照ASTM D1401,其试验条件为:在54℃的温度试验室环境下,将40ml试验用油与40ml蒸馏水一同倒入有刻度的试管内,以1500r/min的高速搅拌5min,然后静置观察油水分离的时间。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还没有完全分离,应分别记录油、水、乳化液的体积。一般情况下在54℃的温度环境下静置观察时间为20min、30min、60min。
检测结果通常按以下规则表示:
A : 40-40-0  (20)   54℃   ASTM D1401
表示采用ASTM D1401试验方法油水在20min内完全分离。
B:  40-37-3  (60)   54℃  ASTM D1401
表示采用ASTM D1401检测方法,油水在60min测定时间内油水分离的情况,其中油40ml、水37ml、乳化液体积3ml,没有完全分离。
判定合格的标准一般采用2种:
1.油膜轴承油检验合格的标准是60min乳化层小于3ml。
2.目视油膜轴承油的颜色浑浊程度,明显含有较多的水不能沉淀下来,即认为不合格。
ASTM D1401标准的忽悠人之处有以下几处:
1. 54℃这个检验温度,温度越高油水分离能力越强,对油品的损伤越大。非耐温矿物油经常性工作温度不能超过60℃,所以54℃接近上限,其它各项理化指标都是按40℃的工作环境做的,54℃不是润滑油理想的工作温度,这个温度同样容易引起矿物油烃链断裂,易引起氧化。温度太低,油水无法分离,因此:54℃是无奈自举。
2. 为什么使用40ml试验用油与40ml蒸馏水?而不使用10ml、100ml、或者200ml?也是从视觉上考虑的,无技术意义。
如果采用100ml、或者200ml,那么允许的乳化层就是6 ml或者12 ml,太难看了,容易让人觉得技术能力低下。
蒸馏水使用40ml?使用5ml、10ml也有用样结果,这就是国外垄断制造商在制定标准时艺术化的障眼法,具有欺骗性,掩盖其技术能力不足。
40ml内含有3ml乳化层、或者43ml内含有3ml乳化层,含水量分别是多少?多水环境下的润滑油含水量2%的标准还有多少实际意义?
3.为什么采用静态检验而不是模仿动态的使用工况?一句话,技术上根本做不到,是骗人的把戏。
4.通常采用60分钟作为检验时间,润滑系统内润滑油的循环量能达到60分钟吗?现场润滑油循环量一般只有20-30分钟,那么60分钟的检验数据有意义吗?进水后润滑油的乳化量岂不是要呈几何级增加,从3ml增加到6、12、24、48?(润滑油的品质越差,脱水能力越差,乳化同样是污染,乳化后润滑油的品质同样要下降,与润滑油表面张力有关系。)
总结以上1、2、3,4,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标准 ASTM D1401欺骗性暴露无遗。

网友:
关于你这瓶有样,将润滑系统含水量控制在2%以下,没问题的,小菜一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