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制动毕业设计,现在做到对主要参数计算,液压阀选型等,不知道从哪入手,导师说...

楼主(2014-04-15):
我是机械专业的,但是大四的毕业设计我选择了车辆方面的ABS防抱死制动系统,液压传动我也学过这门课,但是真的到实际应用的时候我就不太会用了,现在毕设做到了需要对系统主要参数进行计算,然后对液压阀进行选型,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如何对液压阀进行选型,导师要求要选插装阀,然后把我想用的两个电磁阀做成液控单元。我昨天看了很多液压阀公司的网站,像HydraForce,Sun hydraulics,Eaton Vickers等,上面液压阀列的都很详细,但是没有怎么选用,而且选完型之后还要proe立体建模。

现在就行请大家说一下应该从哪里入手对液压阀进行选型呢?我设计的是小型车辆的ABS系统,需要哪些参数进行计算?

楼主:
知道的朋友们就说一下吧,毕设卡在这里没法往下做了

网友A:
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般的液压系统是怎么选择阀的,先计算液压的流量,然后转化成管径,根据流量和接口大小来选择阀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般的液压系统是怎么选择阀的,先计算液压的流量,然后转化成管径, ...

哦,谢谢。

网友:
主要是插装阀的选型和液压阀块的设计,下载某个公司的产品手册,根据制动力选型,插装阀主要是控制abs的作用吧,这个其实不难我觉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插装阀组控制系统,控制abs的状态,设计便于安装插装阀的阀块(主要是内部油道的合理布局),根据abs的控制压力选择插装阀的型号,这部分计算,三维出阀块图,表明优化过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阀块的成型孔在各公司手册里都有平面图,选好合适的成型孔三维建模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