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下这个刀口怎么加工比较好

楼主(2014-04-15):
板厚只有1.5MM,长度有1米6,

板厚只有1.5MM,长度有1米6,

网友A:
呃~根本没看出来你问的是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根本没看出来你问的是哪?

就是那块用来过渡汉堡的薄板,

网友B:
是不是这把刀把汉堡铲松?

网友C:
直接磨吧,这刀长度没太多影响的;我就奇怪了,以前没磨过吗?LZ这问题问的有点……

网友(点评):
有1.6米长,很多加厂都说做不了

网友:
楼主能否说下刀口在使用中具体有什么问题?是刀口不能很好地全部与传动带板始终接触吗?还是什么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把刀把汉堡铲松?

是的,用来把汉堡铲松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磨吧,这刀长度没太多影响的;我就奇怪了,以前没磨过吗?LZ这问题问的有点……

如果磨的概率高的话做个工装,分段磨。这刀能做成分段的吗,400/段再做个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