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工作台,气缸的使用

楼主(2014-04-15):
       目前设计一个非标设备,采用多工位旋转操作的方式。物料放上去后,用气缸夹紧,然后气缸和工件一起同工作台旋转,这样的话怎么弄才可以让气管到工作台上面且旋转时不纠结在一起呢。一共8工位,各位大师可曾做过类似的结构啊

网友:
中间使用旋转气动接头,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很好,不过考虑到我是装气缸很多传感器的线,可能最后不使用气缸了,准备使用机械的自锁机构

网友(点评):
正解,不过就是成本能高点!

网友:
楼上好办法,水和蒸汽的这种接头咱用过,压缩空气的回转接头原理是一样的吧

网友A:
楼上正解,我也给几个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
想要八工位气缸分别控制么,那就有点难度了!不用气缸,可以换机械式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我也给几个

大侠,旋转接头里面的密封用的是什么密封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旋转接头里面的密封用的是什么密封圈

这个是外购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外购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额

用的是O型圈,我看过旋转接头的剖面图。

网友:
一个进气用旋转接头,八个夹紧用机械气阀控制

网友:
全部动作,包括包括工作台的转位,都是用气动元件,不但可以实现,还是非常合理,控制上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只是设备始终要用气,使用的成本略高于纯机械传动形式,可靠性比纯机械传动形式略低一些。使用是噪音稍大一些。

网友C(2014-06-14):
源气管接旋转接头,再接汇流板(在旋转台上)

网友:
看着好复杂就是不清楚用途,路过淡定中

网友:
  夹紧用机构 ,气缸位置不动,我做过类似的结构,如果可以的话楼主发图给我,我看能不能用曾经的那个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源气管接旋转接头,再接汇流板(在旋转台上)

这个可以实现气压管路了。电磁阀和回流板整个在转台上,电磁阀连接线呢?好像有个叫理线器的吧!没见过。也没用过。知道的说说下

网友(点评):
说到关键了,气路可以回转,电路如何回转呢?难道用电刷?

网友(2015-11-24):
是做啥的机器??

网友:
源气管接旋转接头,再接汇流板(在旋转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