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上了胶的轴承内圈,和平衡块

楼主(2014-04-15):
拆卸下螺钉后,拆卸轴承内圈,用热风枪吹了很久,在用老虎钳拔,没反应,不知道该怎么办,后平衡块其实也是类似现象,上了胶,要拆卸下它们,用什么方法,如图所示。

网友:
后面有那么大的间隙,可以用拉马拉。如果没有间隙我一般选择直接将内圈用磨光机磨薄后敲裂取下,反正一般情况下拆轴承都是因为轴承坏了。

网友:
吹风枪;直接氧气烤还差不多。别的办法楼上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