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螺纹加工事宜

楼主(2014-04-15):
公司有一部分铝合金杆,端部的螺纹较光滑,越往里面越粗糙,而且尺寸越来越小,在杆的中间直径最小,请各位分析下原因,指导下如何加工,夹具、刀具如何选择?

网友:
你的装夹方式是用啥,太细了啊,刚度如何保证的 啊。

楼主:
铝合金螺纹是不是用挤压丝锥加工会比较好 ?

网友:
车床车的?前面的铁屑粘住了刀,所以你会看到前面亮后面粗糙。中间细的话是不是有跳动了,顶尖顶了吗?

楼主:
具体是什么加工方式我也不是很清楚,用也没问题,就是看到这个零件想问问是什么原因,大家知道下。
表面镀铜

网友:
    铝件加工螺纹比较容易粘刀,加切削液会好点

网友:
变形让刀了。

网友:
工件太细,加个跟刀架,进给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