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20钢的螺纹有毛刺

楼主(2014-04-15):
如题,牙是英制18的,大径14.1,开1000转车,三刀,第一刀13第二刀12.3第三刀12.2,新换上的刀粒,第一道牙和最后一道刀毛刺,卷边!求破解

网友:
倒角大点,或者进刀和出刀速度慢点。

网友:
拿支粉笔涂抹在工件上,车一刀抹一次。

网友:
车螺纹第一牙和最后一牙都会有毛刺的,一般都是在牙刀的最后一刀前用牙刀或精车刀去下毛刺。

网友:
最后一牙好办,螺纹程序中加入X Z的退尾比例。每种系统不一样最好看下书。
第一牙也好办,倒角大点,进刀点远一点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最好能讲下用的是白钢刀还是合金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