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数控车床加工制冷标准接头,希望大侠们给点宝贵建议。。。

楼主(2014-04-15):
 机床:10工位,45度斜导轨
工件材质:不锈钢304、316L。
       由于内腔比较特殊一般刀头无法使用,前一段用钨钢棒磨制的成型刀具不耐用,容易崩刃。白钢刀经不起磨损。也用两齿铣刀中间用钨钢钻打孔后再磨制,一样的不经用(可能是学艺不精,见笑了)。望专业人士给予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现在效率多少分一件,你机床十工位的,可以分多次加工,装多几把刀,主要在刀具上下功夫,可以用铣刀棒来磨成型刀,比钨钢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效率多少分一件,你机床十工位的,可以分多次加工,装多几把刀,主要在刀具上下功夫,可以用铣刀棒来 ...

根本就没有效率可言,只是顶针这一端就要9分钟左右。铣刀我也试过,我用的是两齿铣刀,中间用钨钢钻打出2.5的空,钻削时可以把中间的顶针留出来,但是顶针光洁度达不到。有空我再用铣刀试试吧,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还有没有高手帮忙给我点建议!

网友B:
山特维克有款端面槽刀,上刀片的。从图上看不出杀好深。我杀过凸台5个深的。车不锈钢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特维克有款端面槽刀,上刀片的。从图上看不出杀好深。我杀过凸台5个深的。车不锈钢没有问题。

大概4个毫米深的一个直径2.5顶针,山特维克有那么小的端面槽刀?

网友C:
用白钢刀棒磨出来的会好加工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白钢刀棒磨出来的会好加工一点的

用过含钴白钢刀磨制的成型刀具,韧性是够了,但不耐磨,最多撑10个。能不能再详细点,比如怎么磨,车削参数方面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这是啥表情

网友E:
磨制的成型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制的成型刀具

磨钻削的呢还是切削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钻削的呢还是切削的呢?

磨切削的,我们叫端面槽刀

网友(2014-05-31):
引用 楼主:
磨钻削的呢还是切削的呢?

切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