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减速器设计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4-04-15):
我几年前的工作需要设计减速器的比较多,这几年都没用到过了。

当时需要设计的减速箱一般都是只需要生产一次的,所以都是用的焊接箱体。

设计的减速箱也都比较简单,一般主要两个目的:一是换向、另外一个就是减速。

基本都很简单,计算出需要的减速比,根据实际条件:中心距、传递的功率等,大致确定下所需齿轮的模数、齿数等。

然后就是找到类似的减速箱体改一改。

计算我都是用软件,输入几个参数,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齿轮、减速箱的设计并不需要多深的能力。

我这个人记忆力不好,很多公式都记不住,如果你让我用笔算,我可能半天都算不好,但是我用软件或者自己整理的那些excel表格,只需要简单地输入几个参数,很快就算出来了。记得当时做了很多个计算表格,齿轮的,同步带轮的,链轮链条的,蜗轮蜗杆的等等。

当时公司还有一个老工程师,以前是搞雷达的。他的工作经验不可谓不丰富。设计个齿轮,他是手工计算的,加工回来后装不上,好像是公法线长度算错了。后来他设计另外一个变速箱,还差点报废了一个变速箱体。(我们后来是重新填孔打孔补救的)

所以,从我的感觉,做齿轮设计,我更相信软件,不相信手工计算。

当然用软件也要注意一下,之前用的软件也发现有错误的地方的,比如同步带轮,主要是软件内部的参数错误,当时我打算把软件调用的数据按照设计手册改掉,可惜不懂软件,试了很长时间没有改过来。

大家都是如何做齿轮或减速箱设计的呢?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8

网友:
牵涉到计算的东西,用软件算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也要好好核算几遍才行,如果不是上天入海的东西,要求不是很高,确实也不是太难设计。至于减速机的制造问题,可真是不好弄。。。噪音、箱体,装配等等,哎 ,提到制造的问题 俺就头疼了,我们公司用的减速机 大部分是买的,还有一部分是自己做箱体,齿轮外协,轴自己做,弄不好就装配不起来了。。。

网友:
90年代之前,都是手工计算,计算机计算是近15年之内的事情了,不仅计算齿轮,还计算箱体,计算书写一大本,比如大型飞剪那个齿轮箱,齿轮箱计算有差不多100页,那时米国公司也是手工计算,全套设计好了,给有限元室去分析,钢院著名邹教授的公子就专职干这个,硕士毕业,

计算机发展以后,有几年还不错,现在是有计算机对许多人也没有啥价值,因为如何输入数据,就是一个大问题,许多家伙的电脑里面各种软件是齐全的,但对齿轮箱设计也一样一无所知,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点评):
俺现在都是草案都是手绘画,手计算。不在借助计算机计算了。要是和鬼子接触过后,就知道手算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网友(点评):
手算熟练的,根本就不必你自己操作计算机,我现在计算大机架的危险点,计算齿轮箱的变形,许多都不自己实际操作了,因为已经先知道哪里危险了,人家计算的结果正确与否是可以准确判断的,而计算操作者是不懂的

网友(点评):
八爷俺现在达不到您的境界,明明知道那里危险,俺一定计算。对怀疑点俺也是必须计算。除非很简单的。虽然出图慢。但是能保证设计质量以及品质。心里有底。

网友(点评):
我们都是根据手册转换成计算软件,然后通过审核后向全公司推广

网友:
工作这几年做了不少减速箱,我的做法如下:
1.根据工况选择输出齿轮模数和齿数,然后选择减速比,然后选择电机;
2.根据安装方式,选择齿轮箱安装基面、输出齿轮和电机的相对位置;
3.根据总减速比,选择几级减速,然后分配减速比;
4.初算各级受力,选择各级齿轮模数;
5.然后就是各种校核、优化,出图等等了。

网友A:
自己编个软件用最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编个软件用最放心

没那个水平啊,最多就是弄个excel表格免去复杂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个水平啊,最多就是弄个excel表格免去复杂计算。

反正有些齿轮小软件不能乱用,特别是不太清楚应用条件的时候,并不是输入参数的问题,还得知道是基于什么条件编成的。

网友(2014-06-11):
用MATHCAD计算,输入几个参数还是很快就出结果了

网友:
做齿轮设计时,好多参数都是根据实际工况选择的,用软件计算的准确的前提是这些参数的选择

网友:
看来我们这行经验是必需品,同时先进的思维和技术也是这个行业发展壮大的必需品。

网友:
做设计经验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缺少的!要不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不是白混了。要从最基本的开始一点点的做起!纸上得来终觉浅,原知此事要躬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