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距离怎么计算?

楼主(2014-04-15):
如题,切削外圆,刀尖的切削距离如何计算。
此处刀尖的切削距离指刀尖在工件上划过的长度。

我自己的理解应该是切削速度与进给速度的矢量和,然后与切削时间相乘,即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957451946\QQ\WinTemp\RichOle\YMST[0LT@8[FJTG7B2ZKVBN.jpg其中Vc为切削速度,Vf为进给速度。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希望明白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有计算公式啊,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921/09/4994612_150023807.shtml
应该 L=(VC*S/πD)*Fz

网友(点评):
你这里的Vc的单位是m/min,或m/s吧。

网友(点评):
这个公式错的太离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计算公式啊,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921/09/4994612_150023807.shtml
应该 L=(VC*S/πD)* ...

VC是指mm/s。

网友:
假设加工圆柱直径为D(mm),加工长度为L(mm),进给为fr(mm/r),转速为n(rpm),切削速度为vc(m/min)
则刀具切削路径长度l=π*D*L/fr,单位为mm
或者l=L*vc/(n*fr),此时单位为m

网友(点评):
嗯,明白了。我上面的公式是想通过时间来控制加工长度,你的第一个公式可以通过轴向切削的长度预测切削距离。

网友(点评):
另外想请教大侠,单点金刚石的加工方面,了解么?

网友(点评):
我的第一个计算是通过加工长度计算切削长度,第二个是通过切削时间计算长度。单晶金刚石吧?那个应该是用来加工高精度透镜的。

网友(点评):
对。不过我用的是聚晶金刚石,我想请教大侠一下加工角度的问题。不知大侠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么?

网友(点评):
刀具的角度?我也没啥理论知识,只不过玩机夹式刀片有点经验。刀具角度还得焊接刀具玩得好。你现在使用中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点评):
你第2个公式计算什么时间啊?如果切削1分钟的话多少长度,你的公式可以算出来?我的公式哪里不对了,分母π是兀,原来打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计算公式啊,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921/09/4994612_150023807.shtml
应该 L=(VC*S/πD)* ...

Vc的单位是m/min,S是什么?时间?单位呢?再说,既然知道切削时间了,vc*t(t表示时间,单位min)不就是表示切削距离了嘛。还要除以周长干嘛?要计算的是刀具的切削距离,不是工件的加工长度!

网友(点评):
晕,我还以为要加工长度;刀尖的切削距离有现成公式。

网友:
金刚石刀具一般不推荐用来加工钢件的,因为金刚石高温下会与铁族金属起化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