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细又长的工件前头不能顶,该怎么做

楼主(2014-04-15):
   请问加工细又长的工件前头不能顶,我该怎么做,屁如丝杆

网友A:
楼主是指不能打中心孔吗?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指不能打中心孔吗?说清楚点

因为前端面是圆弧的,所以顶尖排除了,杆子上面还要车T螺,这该如何是好,这么大的受力。

网友B:
1  滚丝
2  前端先留10毫米中心孔位 加工好后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滚丝
2  前端先留10毫米中心孔位 加工好后平掉

T螺我想直接编程车了。前端先留可以,但是他需要的是圆头,如果车完丝之后再车圆头,会不会不好接头呀

网友C:
楼主,若是仅仅加工螺纹的话,可以试试滚丝,搓丝机搓丝,板牙攻螺纹;若是不仅是螺纹的话,还是得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若是仅仅加工螺纹的话,可以试试滚丝,搓丝机搓丝,板牙攻螺纹;若是不仅是螺纹的话,还是得车。

后面还有90度的夹角,5个深。滚丝之后再车90槽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楼主上图,还有批量,材料什么的,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图,还有批量,材料什么的,说清楚

我好像上不了图,伤不起。是批量的,所以必须得编程,12.7X70,这么细中部50是一段T螺,前头10是一个直径8MM的台阶,后头10是一个V字形的90度槽。  请见谅,上不了图。谢谢各位师傅。材料可选  1215易切钢或Q215碳素钢,2种价格大家都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好像上不了图,伤不起。是批量的,所以必须得编程,12.7X70,这么细中部50是一段T螺,前头10是一个直径 ...

哦,对,前端是圆弧头

网友A:
批量的优先考虑搓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的优先考虑搓丝吧,

您的意思先加工外圆形体之后螺纹用搓丝机加工?美标的T螺纹也可以搓吗?刀片都是订购的,咋办?

网友D:
其实,你这种零件适合走心机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这种零件适合走心机加工。

师傅,我这个公差10丝,要不要这么高精度的走心机,设备有限呀、、、

网友E:
把活动顶针拆出来车成凹圆弧或凹圆堆顶球头

网友(点评):
对头,机械并不机械,学点逆向思维,实在顶不住还可以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这种零件适合走心机加工。

没接触过走心机,个人感觉,用走心是能解决振刀和变形的问题,但是如果走刀次数比较多的话,翻边毛刺会不会影响加工?还请大侠解惑!用搓丝的话就是要批量够大,如果批量不够又需要订制搓丝板,那自然是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活动顶针拆出来车成凹圆弧或凹圆堆顶球头

网友:
留尾料啊,用来装夹,做完后去掉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另外做一个零件夹在顶尖与工件之间,那个零件一端钻中心空,另一端加工成一个凹的圆弧面

网友:
有这种专用机床啊!

网友:
13*70的也叫又细又长?长径比1:6都不到,要求如何?要求不高,处理好三要素你就方心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