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段转子平衡孔加工工艺问题

楼主(2014-04-15):
汽轮机转子叶轮蒸汽平衡孔加工方法,属于汽轮机转子叶轮加工技术领域。它解决了采用折向钻加工汽轮机转子叶轮蒸汽平衡孔时,由于折向钻的行程有限,无法使用一根钻杆完成所有蒸汽平衡孔的加工的问题。它首先使钻头对准首个待加工转子叶轮的待加工蒸汽平衡孔处;安装蒸汽平衡孔钻模;开始加工转子叶轮的蒸汽平衡孔,直到完成钻头行程所能及的所有待加工转子叶轮的蒸汽平衡孔的加工;在钻头与尾柄之间安装连接杆;继续完成其余待加工转子叶轮的蒸汽平衡孔的加工;退出折向钻,使钻头对准下一个待加工转子叶轮的待加工蒸汽平衡孔处,直至完成待加工转子叶轮的所有蒸汽平衡孔的加工。

如下图 我们目前采用的大体是以上的工艺方法 钻 扩绞 再光整加工 粗糙度要求0.8 太繁琐了
我考虑为提高效率,方案一 钻之后用拉刀 方案二 采用复合刀具 一次加工达到要求
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好工艺 讨论一下吧

网友A:
就钻穿两片吗?复合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钻穿两片吗?复合钻吧。

一共13级叶轮 都要加工平衡孔

网友(点评):
不可能13级一起钻吧?一次钻2级吗?

网友B:
好大的一条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的一条铁……

是整段转子 锻造的

网友:
好长好大一根

网友:
在行内有些厂已经标准流程了,有经验可寻了吧。除非是新结够。稳中求进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共13级叶轮 都要加工平衡孔

差不多 2级或者3级同钻同绞 然后退刀换加长连接杆

网友:
孤陋寡闻了,完全是来长见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