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滤芯纸质的和钢丝的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4-04-15):
液压油滤芯纸质的和钢丝的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每种材质的都适用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
纸质滤芯成本相对低些,过滤精度做的相对高点;钢丝网成本相对高点,过滤精度相对低点;纸质滤芯相对钢丝网滤芯挺度低;钢丝网滤芯可以用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中,纸质滤芯在这方面受到限制;另外钢丝网滤芯一般可以清理后重复实用,纸质滤芯一般不行。

楼主:
谢谢,纸质滤芯一般能用多久,会泡烂,产生碎片进入系统吗,担心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