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纳克0i-TD系统中控制面板中这几个英文缩写字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4-15):
法纳克0i-TD系统中控制面板中这几个英文缩写字母是什么意思MLK ,DNC, CHUCKIO,DOOR LOK, TLSK-OT ,M GUIDE,每个字母后面都有“开、关”两个字  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MLK,没见过。DNC,是在线加工。CHUCKIO,应该是控制液压卡盘正夹还是反撑的。DOOR LOOK,安全门锁有效或无效。TLSK-OT ,M GUIDE,这两个都没见过。请高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K,没见过。DNC,是在线加工。CHUCKIO,应该是控制液压卡盘正夹还是反撑的。DOOR LOOK,安全门锁有效或无 ...

谢谢大侠的帮助,希望还有懂得大侠,来帮助一下我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帮助,希望还有懂得大侠,来帮助一下我们

MLK,三菱系统是机械锁定,这里与FANUC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三轴锁定,TLSK-OT不清楚,M-GUIDE是不是M代码导向?跟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MLK,三菱系统是机械锁定,这里与FANUC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三轴锁定,TLSK-OT不清楚,M-GUIDE是不是M代码导向 ...

这方面难道没资料可查?

网友:
机床厂家设置的吧,得看说明书,TLSK-OT是不是和台尾有关啊

网友:
m是机床的缩写
LK是锁定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