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吸盘

楼主(2014-04-15):
有堆薄膜,长宽高大概是600*400*0.5mm的,整堆放置(因为不是自己电脑,无法上图。说说的吧。放置假如高是50mm。就表示100张重叠一起放。)。我现在要用吸盘吸一张,然后贴在面板上(面板是液晶面板长宽高是535*315*3mm。不需要压,只要贴在上面即可。薄膜无粘性)。

现在就是不知道,用吸盘吸第一张薄膜的时候,第二张会不会因为吸力原因也被吸上来。要不要把一堆薄膜进行分料,分料后大概怎么分。请做过的朋友讨论讨论。

我现在正评估个方案。。。。假如案子通过了。我会把经验分享上来。。。因为今天才接到,以前也没做过此类设备。。什么都是新的。现在也就构思。。谢谢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楼主:
薄膜作用主要就是防下灰尘而已,。。经常到车间的都看到。。液晶面板出来都需要用膜盖下。。。

网友:
软唇边吸盘上料或者摩擦上料:

吸盘抓取避免粘连的话可以用多个吸盘(不同步),配合吹风分张就行。

网友A:
两边加毛刷 或者风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加毛刷 或者风吹

加毛刷还比较好。。吹风有风险。。谢谢。。我尽量评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