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角带轮槽角度的问题

楼主(2014-04-15):
两图是某样本上的,如SPC带为什么针对不同的P值有两个槽型角?

网友: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
都是按34做的,,,,,,,,,,

网友:
这种问题在社区已经有好几帖发表过。

就是摩擦力的问题

网友(点评):
第二张图是皮带截面图,皮带不应该有两种角度啊? 好像有这么一个帖子讨论过,不知道哪个帖子了?

网友:
皮带传动,靠的就是摩擦力。
楼主可搜索计论坛“皮带“,手册上也有

网友:
这个P应该是小带轮直径吧,p越小,带的曲挠越厉害,变形越大,带的角度是40度,为让传力时带跟带轮贴合越好,摩擦力增大,带变形的角度刚好跟带轮角度契合

楼主:
相关帖子找到了:

最开始的提出问题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413

问题讨论一: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340081&page=1#

问题再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0180